大板倒角

楼主(2020-06-09):
请教各位大神C10*15的角怎么倒出来

网友:
剖口机铣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火焰切割小车切出来

网友:
C10的话,除了成型刀,其它只能加工中心爬斜面了,比较费时间

网友:
气割完角磨机打磨

网友:
要精度的话上铣床或者小龙门刨,要求不高的话就火焰割了打磨(但是火焰有变形)

网友:
加工中心用成型倒角刀,分层倒吧,一次2个mm

网友:
没有加工中心,铣床就能干。

网友:
这种倒角机干不出来的,都是直接CNC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