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导式三通减压阀

楼主(2020-06-09):
大侠们,你们好。我想问下当图中P口压力达到设定最大值时。1和3(接回油管)口相通时。阀是怎么动作的。

网友A:
1和3接通后,主油路1减压,2口压力被隔离,随压力减低阀芯会向左侧重新移动。
如此往复实现补压,保压,减压。
结合结构图好好看看机能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3接通后,主油路1减压,2口压力被隔离,随压力减低阀芯会向左侧重新移动。
如此往复实现补压,保压,减 ...

大侠,谢谢指导。但这样重复动作的话。此阀的先导阀芯弹簧寿命就不会很长了。

网友(点评):
这个你完全不用担心,这里的弹簧寿命都是以百万次计的。

网友B:
1和3(接回油管)?
正常1是应该接到负载上的……如果1和3都直接接到回油上,不考虑背压的话,系统会快速失压,阀芯就恢复到自然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和3(接回油管)?
正常1是应该接到负载上的……如果1和3都直接接到回油上,不考虑背压的话,系统会快速 ...

大侠,3是接回油管路的,当1和3相通时。那油就不会去负载而是直接回油了吧。然后压力降低。先导阀芯关闭。P和A相通。压力上升,然后1和3又相通。一直重复这样是吗?

网友(点评):
没有负载了,压力不会再上升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谢谢指导。但这样重复动作的话。此阀的先导阀芯弹簧寿命就不会很长了。

好的,谢谢大侠

网友:
阀芯向左移动压缩弹簧,使油口2慢慢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