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是怎么做到油缸行程正负0.03mm的?

楼主(2020-06-09):
该公司生产的产品出口日本的,要求比较高,一台一吨的压入设备,压入速度也不快,也没见有什么特殊的配件,只是油缸顶杆端侧面加了一个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感应,行程就可以控制在正负0.03mm,这个系统做得牛逼啊,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是不是与数控车床的液压油缸是一样的原理??

网友(点评):
呵呵,比数控车床的油缸牛逼多了

网友:
这么高控制精度?!

网友:
确实难以理解,有原理图吗?这个电气这块应该也是参与了。

网友(点评):
对啊,电气编程应该很复杂的运算才行

网友:
0.03卡尺测着都费劲,你拿什么检测方式确定的?不太可信。

网友(点评):
基恩士位移传感器的IL系列和GT系列了解过吗?

网友:
一般用的是液压伺服驱动器,应该有个控制单元的

网友:
活塞里装个位移就可以了吧

网友:
硬限位?

网友(点评):
没有硬限位,位移传感器检测到设定的距离,油缸就停下来了

网友:
应该是精准计算流量来定位吧。牛

网友:
SSI数字位移传感器
  技术特点

  █ 高精度测量,分辨率高可达1μm

  █ 高频响,实时输出

  █ 良好的兼容性

  █ 抗干扰能力强

  █ 数据传输格式与编码器相同,有良好的替代性

网友:
有限位的地方吧,不然正常油缸做不到这个精度

网友:
伺服油缸.

网友:
推测一下,空载情况下估计这个精度不好控制,可能会爬行、蠕动;
负载情况下,位移传感器实时检测推杆或负载的位移,反馈给控制阀,也可能是电液比例阀,控制出油量和压力。
实现这个精度,确实挺厉害的,楼主能发些更细节的照片吗?

网友:
说的很清楚了用了基恩士的位置传感器。液压伺服系统吧。

网友:
液压做到这个精度,不论油缸加工精度,还是阀门控制精度都要求很高了,和伺服压机一样必须实现闭环检测控制,主要还是控制程序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做的?压装速度应该是很慢的,至少工进很慢才能实现!能达到量产很🐮

网友(点评):
明白人,我也觉得控制程序确实很关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怀疑

基恩士的GT2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确实恨高,稳定性也很好!但是小日本的东西价格从来不便宜,一个10mm行程的就1W左右了!用着很心疼啊!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们有时候也用一些GT和IL系列,八千多吧,基恩士还可以杀价的啊

网友(点评):
八千万把块太贵了,用我的位移传感器两千不到就能解决

网友:
正负0.03mm并不算太高,冷轧板带轧机AGC压下系统比这个精度还要高一个等级

网友:
会不会用的是数字油缸啊,听说控制精度在0.005到0.01。

网友:
液压系统密封好,能够准确控制压力,行程就不难控制,一旦调整好,几乎不会怎么变动,测产品尺寸即可。测量难度不大。

网友C:
如果是用数字液压油缸的话,行程的精准控制应该没问题。 我们公司生产的数字油缸重复定位精度是0.025mm,采用数字编程控制。 你可以来我司网站看这个油缸的信息:http://www.shshangxi.cn/product-item-9.html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基恩士的GT2接触式位移传感器,精度确实恨高,稳定性也很好!但是小日本的东西价格从来不便宜,一个10mm ...

楼主大侠,请问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安装位置照片有不,这个应该是伺服液压控制的,我这边位移传感器采用伺服液压可以做的重复定位精度0.01mm(西门子PLC控制)  .我的客户实测用百分表打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侠,请问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安装位置照片有不,这个应该是伺服液压控制的,我这边位移传感器采用伺 ...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伺服液压检测?传感器你可以上基恩士官网,说明资料和产品模型都有,注册后基恩士销售很热情,百分百和你联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数字液压油缸的话,行程的精准控制应该没问题。 我们公司生产的数字油缸重复定位精度是0.025mm,采 ...

大侠,你说的数字液压缸是不是就是伺服液压缸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伺服液压检测?传感器你可以上基恩士官网,说明资料和产品模型都有,注册后基恩士销售 ...

嘿嘿,我本身就是做位移传感器的,我是说我的客户用我的位移传感器控制重复精度在0.01mm     完全超过楼主说的正负0.03m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侠,你说的数字液压缸是不是就是伺服液压缸呀

不是的,我们公司的数字油缸跟伺服油缸不同。起码结构就没有伺服油缸复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我们公司的数字油缸跟伺服油缸不同。起码结构就没有伺服油缸复杂。

谢谢大侠,看到图就清楚了,是否可以加个微信,131  1671  9459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大侠,看到图就清楚了,是否可以加个微信,131  1671  9459

我用我们公司的企业微信加你吧

网友:
涨知识了!

网友:
油缸的精度0.03?第一次听说

网友:
如果在活塞行程的中间位置停,这么高的定位精度很难做到,只有撞缸或硬定位可以做到

网友:
这控制真的牛了,有没有完整的图?

网友:
很正常的东西,比如私服液压缸,

网友(点评):
是的,伺服液压缸完全没有问题,到0.01mm完全没有问题,应该还可以更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大侠,请问基恩士的位移传感器安装位置照片有不,这个应该是伺服液压控制的,我这边位移传感器采用伺 ...

国产的我们也有用,你什么牌子哪里产的?米朗、远恒  你的价格比他们还高?

网友(点评):
德国产的,用国产的是挺多的,要不然我想楼主也不会开此贴

网友E:
油缸需要加装磁栅传感器,但是需要使用空心活塞杆。或者在活塞杆制作时将标志点打在活塞杆表面层以下(俗称刻度活塞杆),油缸口装传感器。。系统用伺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油缸需要加装磁栅传感器,但是需要使用空心活塞杆。或者在活塞杆制作时将标志点打在活塞杆表面层以下(俗称 ...

采用空心活塞杆的方式在油压缸外围没有安装位置时(大多可以通过其他机械机构来实现安装)唯一能选择的安装方式了,这种方式成本会比传感器外装高出蛮多的

网友:
用拉线位移传感器+液压控制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2020-07-14):
磁致位移传感器的的精准度可以做到0.005%啊

网友(2020-10-09):
这个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的,我做过好几个这种案例,油缸竖直安装的任意重复定位2丝以内,不过我用的是液压伺服做的,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这个精度都赶得上伺服压机了,不知道价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数字液压油缸的话,行程的精准控制应该没问题。 我们公司生产的数字油缸重复定位精度是0.025mm,采 ...

这个广告加的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