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安装在电箱里面还是靠近末端控制元器件比较好?

楼主(2020-06-09):
中间继电器安装在电箱里面还是靠近末端控制元器件比较好?

网友:
一般是装在控制柜里的方便接线和故障排查。

网友:
继电器跟PLC控制系统一样都在控制柜里,单独把继电器接到控制元件跟前,维护和检修都不方便,现场也容易损坏。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6-09 21:33继电器跟PLC控制系统一样都在控制柜里,单独把继电器接到控制元件跟前,维护和检修都不方便,现场也容易损坏。
最近看到很多设备中间继电器装在控制元器件末端,难道这样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看到很多设备中间继电器装在控制元器件末端,难道这样有什么好处?

不是不好,我也确实看到过,这个看使用环境场景的,设备的大小,需不需要经常拆卸转场,有没有涉及到直流元器件长距离控制等等的

网友:
这个要问电气工程师了,应该有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