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怎么保证孔不变刑

楼主(2020-06-09):
45号材料调质过,怎么保证孔变形小一点

网友:
加工中心怎么保证孔不变刑。。。。。。
这是法律话题?

网友:
粗加工留余量,然后用镗刀加工

网友:
铣刀夹长一点减少铣刀变形,每次铣削吃刀量少一点,增加走刀次数

网友:
是薄壁零件?孔直径多大?

网友:
变形的原因是什么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因为薄壁件加工变形,还是因为应力变形,还是因为刀具刚性。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
多大?多厚?

网友:
首先要知道变形的原因,热变形?应力?刀具的问题?产品结构的问题?装夹的问题?
你这么问,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百分百准确的答案:向上帝和如来佛祖祷告,只要他俩存在,肯定不会变形,1μ都不会变

网友:
得看实际情况,图纸精度多少,机床精度多少

网友:
题干太简洁了点吧?结构、形状、用途、尺寸....什么都没明确,怎么确定具体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