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UG编的加工程序,如何验证它的正确性?

楼主(2020-06-09):
      由于工作需要,未来工作要涉及到机械加工工艺的内容,最近在抓紧时间学习UG的建模、出工程图和加工编程。

      用UG建模和出工程图基本能开展工作了,只是熟练程度和有UG工作经验的人相比差一点,还需要不断在工作中练习和加强。

      现在工作中面临的一个难点和重点是:用UG软件编的加工程序,怎么来验证它的正确性?包括我自己编的加工程序和同事的程序,我肯定不敢让他直接输入机器,怕撞刀,也怕加工错了。现在的做法:让有经验的操作工人工编程输入。

       UG编程的效率很高,想用他来优化加工工艺,提高效率,降低加工成本,但是,没有验证的程序如何指导生产呢?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这方面有经验的师傅和老师指点下。我刚开始学习和使用UG,也许我的想法也不对,欢迎指正!

网友A:
不是很懂编程,应该有模拟走刀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懂编程,应该有模拟走刀的吧

有模拟走刀(仿真)。

网友:
百度搜一下有这种仿真加工模拟器的。有发那科系统也有西门子和华中数控系统的

网友B:
程序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设置毛坯走刀然后会有仿真,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模拟软件当然最好的仿真软件是verycut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在机床上空走,或者上机床模拟,机床上也是有模拟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可以在机床上空走,或者上机床模拟,机床上也是有模拟程序的

谢谢指点!看来还得学数控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可以在编程软件上设置毛坯走刀然后会有仿真,当然也可以使用其他模拟软件当然最好的仿真软件是verycut

谢谢指点!真是人多智慧多,你说的软件第一次听说,我下载个先学学。

网友:
ug编程有刀路仿真的,要验证自己的程序是否可以实现加工,自己现场跟踪或自己操机,多做就有经验了,万事开头难,我最近也在学编程,感觉做工艺的不会编程,混不下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真是人多智慧多,你说的软件第一次听说,我下载个先学学。

以前上学的时候用的事宇龙仿真...现在什么好不知道,十多年了

网友D:
斯沃数控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斯沃数控仿真软件

谢谢!大家不说都不知道还有这些仿真软件。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是否可以在编程软件里面模拟一下它的加工动作,看看效果是怎么样的??

网友E:
通过软件编程的路径只有后处理没有问题,轨迹基本上没问题,就是要注意自动编制的程序有没有刀补、坐标系调用对不对、刀长补对不对,有没有换刀指令,换刀刀号对不对,再通过路径模拟一下基本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过软件编程的路径只有后处理没有问题,轨迹基本上没问题,就是要注意自动编制的程序有没有刀补、坐标系调 ...

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种计算机辅助制造(CAM),需要利用软件仿真模拟加工情况(能够观察是否干涉,或者多余走刀),通常在软件编辑过程后都会进行仿真加工,程序有没有问题就看你在软件中是如何编辑的走刀路线或者进给量,吃刀量啦!撞刀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除非坐标系出现问题,或者其他客观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