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槽工艺

楼主(2020-06-09):
求助,直径1mm,长500mm的圆棒上,有什么办法能加工出宽度和深度都是0.4mm的长槽么(槽的长度450mm)。传统工艺很难,我想知道其他特种工艺,比如激光,等能加工么

网友:
什么材质?这么秀珍的零件,需要在精密机床上干吧?

楼主:
材质40Cr或者轴承钢,放在机床上感觉很难吧,长径比太大了,而且直径1mm,也很难夹持

楼主:
引用 楼主:
材质40Cr或者轴承钢,放在机床上感觉很难吧,长径比太大了,而且直径1mm,也很难夹持

其实就相当于在1mm直径钢丝上加工槽

网友:
不是有微加工技术吗,这个应该能做但成本肯定高

网友:
找冷拔的咨询下

网友(点评):
冷拔不行吧?那么小的槽

网友:
腐蚀?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如果只有一件,可以在加工中心上试试,估计会很长时间。如果批量大就不行了。
话说,这玩意是干啥的啊

网友:
不计成本不计时间,可以考虑电火花

网友A:
电火花应该可以加工,就是时间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应该可以加工,就是时间长

好的,谢谢

网友B:
有一种电化学腐蚀加工,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可以用精雕机试一下,不过成本和时间都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电化学腐蚀加工,楼主可以考虑一下。

嗯,我也在考虑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切割

不是通槽,没法用线切割

网友:
绣花针上掏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