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屈服强度中受力截面积定义

楼主(2020-06-09):
我想问一下屈服强度中受力材料截面积的定义,例:一块长为60宽为30后为10的Q235板,此时它的受力截面积是60*10,还是30*10?
还是说现在有一个直径为8的圆柱压到60*30表面上,这时才能说它这块板的受力截面积为8*10?

网友:
xyz三轴哪里受力就是哪个方向的截面积

网友:
轴向拉压, 应力方向为受力面的法向。

网友:
这个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析计算最危险截面上的应力。例如60X30X10的板放在地面上,即板底部60X30面为固定的,则案例所受的最大应力为压应力,受力面为两者的接触面,即pi*8*8/2;又例如60X30X10的板的一面(30X10面)是焊接在设备上的,则危险截面在30X10面,受的力存在剪应力和弯曲应力,受力面积是30X10

网友:
楼主貌似还没有弄清楚屈服强度是啥,屈服强度是金属材料发生屈服现象时的屈服极限,也就是抵抗微量塑性变形的应力。对于无明显屈服现象出现的金属材料,规定以产生0.2%残余变形的应力值作为其屈服极限,称为条件屈服极限或屈服强度!什么时候也没有说和截面有关系!

网友:
屈服极限与受力截面不太相关,能承受重载的就还是抗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