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HMD5材料用什么材质的钻头

楼主(2020-06-09):
最近加工一批HMD5的材料,用TD涂层的钻头加工,比较困难,磨损比较快,各位大佬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试试钨钢刀,看是否会容易一些。

网友:
坐等大神开讲

网友:
楼主一看就对钻头工艺研究比较深,请教个问题,加工Q235钢管,没有切削液,风冷,这种情况下,什么钻头最耐用?现在用的粉末冶金的钻头,谢谢

网友:
这种模具钢没用过,坐等大神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