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高温夹爪,请教

楼主(2020-06-10):
大佬们我现在要弄一个取烧红的锻铁(φ50厚45大概900度)的夹爪每分钟15次,夹取时间在三秒左右,我现在选材是MA958之类的高温合金,需不需要给它加隔热材料,需不需要和气缸保持一定距离(距离怎么算?根据热传递和气缸耐受温度吗?),需要用水给它降温吗?会不会影响夹爪材料性能?还有就是有没有便宜一点的材料啊,请大佬们赐教

网友A:
之前有个同事做过扳手锻造的项目,用线轨和气缸做夹爪。让气缸和线轨和工件保持一定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个同事做过扳手锻造的项目,用线轨和气缸做夹爪。让气缸和线轨和工件保持一定距离

是的,我也是用的十字滑台

网友B:
气缸的选择取决于你机构的设计, 如果设计的好的话一般的气缸就可以;否则,要用耐高温气缸(100度左右),特殊耐高温气缸可能需要定制;

根据工作温度900和频率是需要设计冷却这个环节, 是定期更换夹爪,还是过冷却水等,否则夹爪寿命很短,也会影响到气缸。

网友:
不了解你这材料 MA958之类的高温合金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的选择取决于你机构的设计, 如果设计的好的话一般的气缸就可以;否则,要用耐高温气缸(100度左右), ...

谢谢大佬

网友:
有耐高温卡爪,直接用,特殊材质可以耐927℃。

网友:
我不知道行业内都怎么处理,但是锻造里面需要用到长的铁夹子,夹住烧红的铁,然后锻造;
也许你可以去找找相关资料看看,应该有共性

网友:
比较多Cr-Mo钢系是常用的耐高温材料,典型代表是12Cr1MoV还有高速钢也是耐高温材料,典型代表是W18CrMoNb。

网友:
5CrMnMo也可以用,夹爪与锻件接触的部位可以设计成可换(焊接),气缸尽量远离锻件,气缸与夹抓之间可以增加散热筒过渡。

网友(2022-04-26):
楼主好,最终方案可以分享交流下吗,我最近也在搞类似的这种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