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刀叉受力不均偏载严重如何整改

楼主(2020-06-10):
各位前辈:
如图所示剪刀叉,一旦上方物料重心偏移,台面偏载严重,如何克服?

剪刀叉左右前后偏载严重

剪刀叉左右前后偏载严重

网友:
用二个油缸顶

网友:
首先机构要够平稳,如果机械结构都不稳定,用再好的油缸也是白搭!

网友:
并排二个油缸顶升,单作用,减少油缸带来的晃动;滚轮与滑槽之间、铰链之间的间隙控制在最小,内叉臂和外叉臂之间加摩擦垫片,减少结构件之间的晃动。

网友(2025-08-06):
最起码也得配2个油缸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