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棒连接问题

楼主(2020-06-10):
求问下各位朋友,手上需要加工意见2.8mm 长度1米的紫铜棒。铜棒有条0.6mm,深0.6的槽贯穿。因为供应商加工不出来或者加工成本过高,所谓我想做成3段来连接,现在碰到个问题,如何紧固连接并在使用中不会松动。

楼主:
这是图片,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求大家集思广益,谢谢哦

网友A:
链接处用激光熔覆一层铝合金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处用激光熔覆一层铝合金是否可行?

这个工艺 一般加工厂有吗? 因为外包给加工商,都说弄不出来。 切了3段用中间的轴连接,效果很不好

楼主:
就相当于夹具工装,做几个就行了,之前加工一米长,供应商都是慢慢磨出来的,一米长加工费用两千多块,实在太贵了

网友:
加我下微信吧13406060809

网友B:
孔与轴过盈配合加上径向定位销基本上是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与轴过盈配合加上径向定位销基本上是可以搞定的

请问下,径向定位销怎么安装呢,这铜棒太细了,才4mm

网友:
采用侧面顶紧螺丝,配套双头过渡镶套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径向定位销怎么安装呢,这铜棒太细了,才4mm

钻孔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