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下真空吸盘的材料

楼主(2020-06-10):
请教一下给位,如图真空吸盘,吸附PCB板后需要旋转,要求吸盘有良好的抗拉性,不易变形、断裂,耐磨损以及抗氧化性等,有没有推荐的橡胶材料可以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图上透明硅胶、红色硅胶似乎在吸盘波纹位置都有破损,猜想抓取后运动速度较快,撕裂说明有一定的扭矩,翻转动作速度快?黑色NBR硬度大,情况稍好。这种套在缓冲杆上的经济型吸盘,一般就坏在吸盘和接头的连接部位或者吸盘波纹部位。

目前我们推荐给客户抓取PCB板的吸盘也是NBR材质,有时客户会选择导电硅胶或半导电硅胶。吸盘材质和配套接头决定了稳定性:

网友B:
热塑性TPE材料在吸盘中应用较多,具有高弹性,高强度,高回弹,高耐磨热塑性弹性体材料,但主要用于承重小的吸盘。
在承重要求的地方用硅胶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透明硅胶、红色硅胶似乎在吸盘波纹位置都有破损,猜想抓取后运动速度较快,撕裂说明有一定的扭矩,翻转 ...

学习了。

网友:
机械设计思维方式的进步,需要材料学的进步。

材料都差不多,那就赶紧别梦想了,还是改设计吧。

吸盘选了风琴式的,应该有目的的。

把那目的从吸盘剥离出来,让硬邦邦的玩意儿们完成。换句话说,吸盘,就定死用单层的。

跨行业多去看看,有不少成功的实际案例。

怎么改设计?风琴式吸盘的功能是什么?清楚就不难了。

不过就是“有良好的抗拉性,不易变形、断裂,耐磨损以及抗氧化性等”能耐的“硬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塑性TPE材料在吸盘中应用较多,具有高弹性,高强度,高回弹,高耐磨热塑性弹性体材料,但主要用于承重小 ...

感谢你的建议,已采纳

网友:
硅胶材质的吸盘抓手用的多,比较耐用。

网友:
我原来是用硅胶吸盘来吸附铁片的,但很不耐用,老是坏,后来改成用丁腈橡胶,就很耐用。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