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磁力吸盘本身不圆,要不要对中,怎么对中?

楼主(2020-06-10):
机床磁力吸盘本身不圆,要不要对中,怎么对中?
工件端磁力吸盘本身不圆,要不要对中,怎么对中?
影响工件轴寿命?
平时转速333转/分钟。
如附图

网友:
楼主你好,我感觉首先你要知道他是如何使用的,你打表的位置是有问题的

网友:
1、楼主使用的是杠杆千分表,摆放的角度有点不对,应该再倾斜一点
2、楼主表达的意思没有完全领会,希望楼主再详细的解释一下诉求

网友:
电磁卡盘只提供吸力,一般是辅助无心浮动支承,这个吸盘径跳好不好有那么重要?
如果这个卡盘是外圆或内孔定位工件,也必和工件尺寸相配

网友:
打表不是优先打安装面和定位面吗??

楼主:
吸盘端面是磨平的。吸上工件后,工件本身有另外打表圆度,和端面。我疑惑的是吸盘本身圆度不重要吗?就像装砂轮要考虑动平衡。这个吸盘不用考虑动平衡吗?如果吸盘与后面的工件轴不对中,会有不好的影响。还是说它转速每分才几百转,不用考虑?请各位指教。

网友:
一个圆的工件主轴卡盘都得考虑动平衡,要是工件卡盘是个花盘咋办
卡盘这个直径和转速还是比较平稳了,实际要不要配重,得应用下来才知道

网友:
同轴度和端面跳动都需要打表。

网友(2020-10-05):
是电磁吸盘还是电永磁吸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