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橡胶I-2是什么材料,很常用么

楼主(2020-06-10):
小弟所在公司液压类产品比较多,我看到大多图纸上涉及到橡胶的都是写的橡胶I-2这种材料,网上查了下关于这种材料的介绍不多,只看到说橡胶I-2是一种老的叫法,在此想问下各位,液压类产品上用到的橡胶制品哪些材料比较多见,如果要承受密封高压状态(30多个MPA)一般用什么材质的密封圈用的多。液压这方面不太懂,还请各位解惑,在此谢过

网友:
聚氨酯,丁晴橡胶

网友A:
“Ⅰ”是按抗介质特性分的。 Ⅰ是耐油普通橡胶”,Ⅱ是耐油耐高温橡胶,Ⅲ是耐酸碱橡胶。
“2”是橡胶硬度等级。

现在这样叫的人很少,但是在车间还能听到一些老师傅这样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Ⅰ”是按抗介质特性分的。 Ⅰ是耐油普通橡胶”,Ⅱ是耐油耐高温橡胶,Ⅲ是耐酸碱橡胶。
“2”是橡胶硬度 ...

谢谢前辈解惑,小弟再请问下那I这种普通橡胶耐高温耐么还是说只是耐油,还有III的话是在II的基础上多了耐酸碱的特性还是说只是耐酸碱,不耐油和高温。在此谢过

网友B:
橡胶材料分类可以看看HG/T2196-2004楼主就明白了,承压30MPA一般要用HNBR或者聚氨酯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解惑,小弟再请问下那I这种普通橡胶耐高温耐么还是说只是耐油,还有III的话是在II的基础上多了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材料分类可以看看HG/T2196-2004楼主就明白了,承压30MPA一般要用HNBR或者聚氨酯才行

好的,多谢兄弟

网友C:
|晓昀发表于 06-11 09:58

用III组耐酸碱胶料压制    这句话怎么理解   是从EJ/T国标里看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III组耐酸碱胶料压制    这句话怎么理解   是从EJ/T国标里看见的

你看看HB4-329-66这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