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内径加工方式

楼主(2020-06-10):
求教:气缸内径加工工艺有哪些?主要是缸径粗糙度光洁度,要求达到镜面级。有人推荐镜面滚压刀,但我们的缸径有的壁厚比较薄,只有1.1mm厚,卖刀具的说壁太薄,可能会椭圆。求教各位老师!多谢!

网友:
推镗咋样?以前干液压缸就这么干。

网友A:
镗刀,表面精糙度可以达到Ra0.4, 不需要作任何表面处理, 公差H11;

1.1壁厚,看多大缸径的气缸? 多大行程? 小缸径小行程可以;一般材质为铝,看情况可以用其它的材质;

不建议工厂自己做气缸,专业的事由专业的人来做,会更放心;

网友:
镗床。

气缸直接买成品就好了啊,比自己造便宜太多了。

网友B:
镜面级粗糙度太高了,不容易达到,滚压镗刀加工,气缸壁厚太薄,很容易就出现椭圆情况

网友:
自己加工,太难了,一般气缸都是型材成型的,需要多长就截多长,自己加工,太难了,个人认为镜面靠去除材料的方式搞内孔,几乎没可能,要精镗,要磨削,要珩磨,材料还不耐磨,使用材料涂覆的方法应该相对简单些

网友:
精镗后珩磨。

网友:
镗床达不到粗糙度0.4吧?

楼主这个壁太薄,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
内圆磨,最后研磨。

网友:
留量0.02,珩磨,我们公司有种气缸类似

网友:
自己做成本太高了

网友:
基本上都是数控车床镗孔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镗刀,表面精糙度可以达到Ra0.4, 不需要作任何表面处理, 公差H11;

1.1壁厚,看多大缸径的气缸? 多大行 ...

特殊产品,需要自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镜面级粗糙度太高了,不容易达到,滚压镗刀加工,气缸壁厚太薄,很容易就出现椭圆情况

咨询了其它几家卖刀具的,有说影响不大的,订了一把测试一下看看。每个缸研磨,一是效率低二是成本也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咨询了其它几家卖刀具的,有说影响不大的,订了一把测试一下看看。每个缸研磨,一是效率低二是成本也高

测试后最好是把过程也分享一下,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不都是买现成的型材吗?
滚压对壁厚有要求吧。
自己加工,镜面切削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