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是否接触过组装生产工作证吊夹扣的设备

楼主(2020-06-10):
       公司主要做电机生产非标设备的,去年老板接了这个玩意的订单,说市面上没有相关的生产设备如果开发出来前景非常大,几个同事折腾了好几个月做出了样机前几步的组装还算顺利,虽然有点小麻烦但都好解决,可到了最后的总装部分因为产品的材质问题,无论用哪种组装方式都会对物料产生影响产生变形,今年公司订单情况不是很好大家都寄希望与这个项目,现在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特此发帖求助,希望那位大佬了解这种产品的生产工艺或者接触过此类设备还望指点一二,谢谢大家!第一次发带图片的帖子不太会排版见谅

组装成品01

组装成品01

组装成品01

组装成品01

各部件

各部件

变形部位

变形部位

网友:
根部能倒圆角么

网友:
或者换种材质

楼主:
如果弹性好一些就好解决了,在跟客户沟通

网友A:
这个办法好!
我在想人工装配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变形?是否可以考虑自动装配模式向人工装配模式靠近?

网友:
材质选择弹性变形小的

网友B:
那个零件容易断的部分,装配前用热风吹下

网友C:
边角变形的那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这是是不是注塑成型的?

网友D:
材料变薄点装配时会不会能适应变形量要求?

网友:
这是一个opener?

楼主:
现在人工组装是采用这种方式,目前只有一种方式能够在不影响物料的情况下完成组装,我们目前正在做新的结构去实现

装配方式

装配方式

楼主:
吊夹呀,工作证上的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办法好!
我在想人工装配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变形?是否可以考虑自动装配模式向人工装配模式靠近?

对的,人工装配没有变形,但是装配要求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零件容易断的部分,装配前用热风吹下

试过了,加热后变形是永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边角变形的那个零件是什么材质的?这是是不是注塑成型的?

应该是的,材质是PV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材料变薄点装配时会不会能适应变形量要求?

在和客户沟通,但他们不是很想修改物料

网友:
人工装没问题,那你机构就要模拟人工装配的样子了

网友E:
这个安装卡入需要考虑弹性压入,强行顶入肯定会导致材料开裂,最好是用柔性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的,材质是PVC的

能否考虑在这个折边开斜槽,转轴从上往下压的时候折边是逐渐涨开的,转轴压进去后,不容易脱落就好。也可以考虑倒钩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安装卡入需要考虑弹性压入,强行顶入肯定会导致材料开裂,最好是用柔性力。

好的,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考虑在这个折边开斜槽,转轴从上往下压的时候折边是逐渐涨开的,转轴压进去后,不容易脱落就好。也可 ...

修改物料的要求客户不同意,只能从结构上解决了,毕竟人工可以装的,人家不同意改

网友G:
热装。。几年前做过一个塑料扣件就是这么装配的。。线体流到热水槽里面,在水下装配。

网友:
材质问题吧,减少点塑化剂行不行,或者装配的时候加热到100度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热装。。几年前做过一个塑料扣件就是这么装配的。。线体流到热水槽里面,在水下装配。

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