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试加重周移法找转子不显著不平衡

楼主(2020-06-10):
1. 带轮G偏心在水平方向左侧X处,逆时针旋转角记为a,则偏心力矩为G*X*COSa
2. 转轴与工装的摩擦阻力矩记为Mf.水平位置时如果G*X*COSa=G*X*COS0=G*X>Mf,在不配重的情况下带轮可逆时针转动。当转动a后,带轮停止转动时有         G*X*COSa= Mf      式(1)。
3. 带轮旋转180°后在左侧距中心r处配重Smax,仍达到逆时针旋转角度a后停止时有(Smax*r- G*X)COSa= Mf     式(2).
4. 求配重量  式2-1有  G*X =Smax/2*r.  Smax/2为在半径r需要增加的配重,或在0°处减重。
5.  当偏心较小时,G*X<Mf,偏心在0位时也不转动,这时加小的砝码S 使其转动约40度,可均布八点加砝码都使其转40度。在半径r处的加重为(Smax-Smin)/2。
上述观点每次转动中都要克服摩擦阻力矩Mf,利用差值除去了Mf的影响。这个测量的思路是:偏心转矩Y数值小,受常量Mf的影响不好测量,再加入一个已知量r*Smin三者的和为一定量L=Mf+r*Smin+y;又知道L=Mf+r*Smax-Y.可求出未知数Y。

网友A:
如果能配合图片,就更好了,有助于理解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配合图片,就更好了,有助于理解文字!

有兴趣的可以搜索“上篇静平衡”,手机上可以查看,是《转机找平衡》徐州电力培训中心 刘文柱 。找不显著不平衡配重为什么要除以2,操作人员有疑问,因为以前找显著不平衡时在轮子上放置磁铁,转动看任意位置停止,就在磁铁处加和磁铁相等的重量,从来都没有除以2.所以理了一下测量原理。   其实现场看一下要除以2更清楚:因偏心形成的力矩GX大于摩擦力矩,偏心在左侧水平时会逆时针转动。在右侧水平衡也时会顺时针转动,在左侧配上砝码的力矩也是GX时平衡,不会转动。要达到和GX同样的转动效果,所以要再加上一个GX.

楼主:
《转机找平衡》徐州电力培训中心 刘文柱 文中还介绍了一种“秒表法”,加固定重量S,这个重量加的较大,能转动到最低点,且可以来回摆动,记录摆动周期Tmax和Tmin后计算偏心量。

网友B:
看的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的不是太懂!

看一下实例就清楚了。将自行车倒立,前轮因为气门偏重,正常情况气门会停在下方,这就是显著不平衡。在气门的对面缠上铅丝配平衡,气门在上下左右都可以停留了,这就是前轮消除了显著不平衡。仔细观察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气门虽然可以各个位置停留,用手轻微拨动一下,轮子转动的角度不一样,原因是拨动的力和偏心相同,转动的角就大一点,相反转动的角度就小一点。也就是说转动的角度和偏心力矩相对应。那么我们在圆周上配不同的重量,达到相同的转角,会发现最小配重Smin和最大配重Smax基本在相反的180°处,从而得出在最大Smax处,加上(Smax-Smin)/2,前轮更平衡些。这就是用试加重周移法找转子不显著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