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频淬火后的小裂纹影响使用吗?

楼主(2020-06-10):
如图, 中频淬火深度 3MM,尖叫这里有小裂纹, 这个裂纹影响使用吗?后期会不会扩散呢, 有老铁们遇到这种情况得吗? 谢谢!

网友A:
会,要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大家回复,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想找找修理的方案, 工期原因所以想用。要是实在不行,只能报废了。

网友(点评):
既然你说应用场景很重要,那你先拿去做探伤再决定。一般这种现象不会只是你眼前看到的裂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要处理

怎么处理啊?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处理啊?谢谢!

事实上是没办法处理的。若你的零件余量留得多,裂纹范围不大,深度浅。后续加工中可以去除。但实际上可能只是肉眼看到的没了,细纹仍在,条件合适时就会扩大。即便你对裂纹进行填焊处理,好像仍然会有这个问题。你自己根据使用情况斟酌吧。如果是容易发生机毁人亡的重要件,就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 我想把裂纹打磨掉,但是不知道后续在使用过程中会不会出问题,另外氩弧焊给他焊上。但是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
也许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网友:
重新改变热处理工艺,这样的零件后患无穷

网友(点评):
嗯,因为现在等着用, 所以想问问这个裂纹能不能用?当然零件再使用中肯定是不能断裂。

网友:
裂纹会不会扩展?得看这是什么材质?

网友:
重新加工

网友(点评):
老铁,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首先你要说清楚这是什么东西,用途是干什么,才能决定有没影响。
其二,要怎么解决你得告诉我们是什么材质,什么工艺制造出来的,怎么样个中频淬火法。

网友(点评):
这个是二级供应商做的,具体工艺是真不知道, 小厂的话,实际操作跟他说的工艺可能也不一样。材质40crnimo

网友(点评):
零件受力垂直裂纹摩擦,就是不知到,磨着磨着会不会把裂纹磨掉,总之肯定是不能让他断裂,成块掉下来。

网友:
报废处理

网友B:
受力件是不能用的,高速运动件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把裂纹加工掉,能用吗?

网友:
中频后磨加工不当会造成龟裂现象

网友(点评):
嗯嗯, 确实是, 不过这个就是淬火裂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力件是不能用的,高速运动件是不能用的

看使用工况的,如果是受力部位基本报废。没办法修复,严重的硬度层会脱落。
一般主要原因是磨削时温度太高造成。

网友:
什么材质的,可考虑激光熔覆

网友:
这是啥,怎么看着像块五花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