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钻合金结构钢的钻头怎么磨

楼主(2020-06-11):
主要是20cr-40cr 钻头改怎么磨 ?

楼主:
常用钻头12-60的

网友:
负刃刃磨法是指在刃磨刀具前,先在前刀面或后刀面上磨出一条负刃带。硬质合金属于硬脆材料,刃磨时因砂轮振动使刀具受到冲击载荷,容易发生振裂;同时,磨区的瞬间升温与冷却使热应力可能超过硬质合金的强度极限而产生热裂纹。# M5 z1 t1 M7 v  V
采用负刃刃磨法可提高刀片强度,增强刀片抗振性和承受冲击载荷的能力,并增大受热面积防止磨削热大量导向刀片,从而减少或防止裂纹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