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了解钢丝捆扎机械的

楼主(2020-06-11):
有没有了解钢丝捆扎机械的,用钢丝绑扎捆绑各种型材,如钢管,钢筋,木材等等,可以钢丝绑扎或打包带捆绑;哪位知道打包带捆扎机械结构和原理。

网友:
有接触过钢带、PET带、PP带打包机,钢丝的不了解,钢带有普通碳钢带和不锈钢带,非金属的PET、PP较多,捆扎钢材用钢带的多一些,非金属的捆扎用于纸箱、木头之类的捆扎。
原理:钢带有扣子咬合式、免扣式、电阻焊式等等。非金属带一般采用高速摩擦瞬间熔接。
无非就是供料盘,送料、穿带,扣合或熔接。穿带看似很简单,还是要看经验。

网友A:
上国外视频网站看看吧。或者是买个实物拆解。或者去工厂应聘两天打杂,了解原理后工资也别要了跑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国外视频网站看看吧。或者是买个实物拆解。或者去工厂应聘两天打杂,了解原理后工资也别要了跑路吧。

两天打杂能了解原理吗?

网友:
类似于这种设备,楼主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