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发热

楼主(2020-06-11):
TIMKEN双列圆锥轴承网上买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装轴上后,手能动一点,外圈有间隙,紧到底了。然后放冰箱里冻了一晚上,装到套后,装床子上发热。轴向压力2MPA,是不是间隙太小了?但是装轴上外圈还有间隙。还是轴承不行?外圈过盈量0.1左右

网友A:
轴承温升过快的话,游隙可能小了

网友B:
运行时有无润滑?可能是摩擦热,装的有问题,也有可能零件加工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温升过快的话,游隙可能小了

一开始还在怀疑是不是轴承不行,因为刚装轴上的时候,晃外圈还有间隙,能晃动一点。常温下压装的轴承一般是没间隙,这种冷装的没弄过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行时有无润滑?可能是摩擦热,装的有问题,也有可能零件加工的有问题。

装的时候摸得黄油。反正就这两方面原因。再转转看看

网友C:
圆锥轴承发热怀疑可能是间隙没调好。

网友:
可以先回润滑油看看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锥轴承发热怀疑可能是间隙没调好。

上件后测量跳动10丝。。。。。。

网友:
轴承发热,温度过高原因很多,通常都有如下问题:
1.润滑脂或润滑油失效
2.轴承缺少润滑脂或润滑油
3.轴承内部游隙过小
4.轴承箱内孔不圆、轴承箱内控公差过小、轴承箱扭曲变形

网友:
建议通过渠道购买,+V1314298818

网友D: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选用的第一事项就是游隙的确定,没有核对游隙就贸然采购使用,这样的操作已经埋下了隐患。建议定制流程:型号确定,游隙确定,轴承配对,安装使用。

楼主(2020-08-08):
引用 网友D:
双列圆锥滚子轴承选用的第一事项就是游隙的确定,没有核对游隙就贸然采购使用,这样的操作已经埋下了隐患。 ...

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