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这个斜角怎么画?

楼主(2020-06-11):
这个斜角怎么画?

楼主:
用倒斜角总是报警

网友:
SW,钣金功能?

楼主:
我用的是UG10.0画的

网友:
如果是SW钣金,让四条边一起往过折,它自动就倒角了,那个好像不叫“倒角”,叫什么我忘了

网友A:
emmmm,solidworks钣金那边,很简单的

网友:
最笨的办法就是做草图,然后挖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mmmm,solidworks钣金那边,很简单的

斜街法兰,有图有真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斜街法兰,有图有真相

我用的17版本的,都不用斜接法兰。边线法兰直接选取四个边,软件自动生成斜接法兰,方便的很

网友:
这个是钣金里面的功能吧,不需要另外倒角,钣金拼角的功能。

网友:
ug建议用建模画,然后选择分割或者拆分体拆好后转为钣金  最后几块拆分好的展开板求和,东西就出来了。画好整体机床钣金后去参数,这样以后修改会特别的省事,

网友:
直接边线法兰四条边一起选上不就自动这种斜角了吗

网友:
直接边线法兰一次选完四条边就自动出现这种斜角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