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各位关于齿轮变位的困惑

楼主(2020-06-11):
小弟经常听到齿轮变位这一说,我想问下各位一般的非标设计中,齿轮变位用的到不,如果用的到的话一般在什么情况下会考虑变位。查了一些资料,说因为小齿轮在啮合中强度较低所以可以采用变位,是这样么。还有看到一点说当有时候齿轮变位是为了凑中心距,请问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这个意思,当我的中心距确定时,而又因为中心距=(mz1+mz2)/2  那么当计算出来z1+z2不等于整数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变位了,是这么理解么

网友:
就是这样的

网友A:
齿轮变位的目的是:
1.为了凑中心距。当实际中心距小于标准齿轮中心距的时候,需要做变位齿轮;实际中心距大于标准中心距是正变位;实际中心距小于标准中心距是负变位。
2.为了提功高齿轮传动的重合度。齿轮负变位,啮合角减小,重合度提高。
  一般情况,大齿轮采用负变位,尽量不要让小齿轮负变位。

网友:
是中心距变动凑中心距

网友:
齿数不变,中心距有变化,或根切

网友B:
你为什么不先去看书^_^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为什么不先去看书^_^

前辈指的是机械设计手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变位的目的是:
1.为了凑中心距。当实际中心距小于标准齿轮中心距的时候,需要做变位齿轮;实际中心距 ...

好的,谢谢

网友:
这么算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