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装配图中的问题

楼主(2020-06-11):
装配图中,出现一个部件的全是透明状,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辣鸡 inventor

网友(点评):
污渍小儿

网友(点评):
这图,明显就是楼主自己咽下秤砣要这些东西透明的。你没必要非在这个时候表明你自己就是垃圾一个吧。。。

网友A:
右击,有个透明,把钩去掉

网友(点评):
不是实体。。。

网友:
可能零件未启用,在左侧的浏览器中找到该零件,勾选上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击,有个透明,把钩去掉

透明没有被勾选

网友(点评):
你创建的,确定是实体吗?啥版本?

网友(点评):
要讨论问题,截图范围,干嘛就这么个“犹抱琵琶半遮面”?

楼主:
引用 楼主:
透明没有被勾选

原文件是在solidworks上创建的装配体,导出为STP后,在inventor2020某部件显示为曲面。期间可能有误操作,不知道怎么将曲面回到实体。

网友:
才通过零件属性把零件再改成非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