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脱磁的方法?

楼主(2020-06-11):
本公司的加工件是法兰卷,但是工件本身因为磁盘卸车原因带有磁性了(这点不讨论),在锯床加工时会影响锯带,想问问各位大神有没有什么溶液可以添加到切削液里进行脱磁! 或者其他方法可以彻底脱磁!

网友:
咨询一下相关设备厂家呢

网友:
用不锈钢锯带

网友A:
还是需要退磁器,连续退磁约30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退磁器,连续退磁约30分钟以上

这个时间太久了

楼主:
是一个方法,  关于脱磁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工件脱磁处理后再上机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一个方法,  关于脱磁有什么方法吗!

加热到居里点,然后冷却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热到居里点,然后冷却就好了。

是的,加热试试看看,常规到80度可能就没磁了,也有一百度的

网友:
加热很容易去磁的

网友:
有那种消磁器的,放在钢件上面整几下,就能消掉大部分的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加热试试看看,常规到80度可能就没磁了,也有一百度的

你理解的居里点这么低,那一定是特殊材料了,普通钢材的居里点很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