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固定轴需要现场配焊,材料选用45钢好点还是35号钢好点

楼主(2020-06-11):
求助,一个固定轴需要现场配焊,材料选用45钢好点还是35号钢好点

网友A:
肯定35钢要比45钢好。含碳量越高,可焊性越差,45钢的可焊性比较差。
轴上配焊什么?

网友:
不看用途、性能的吗?当然45#不热处理和35#差别不大。

网友B:
低碳钢的焊接性能优于中碳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A3吧

是啊,现在机械行业都不用热处理了。用45也是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35钢要比45钢好。含碳量越高,可焊性越差,45钢的可焊性比较差。
轴上配焊什么?

是要把这个轴配焊到架子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把这个轴配焊到架子上

那就焊前做好预热处理,焊后要退火,要不会出现裂纹。

网友:
现场配焊估计也不要热处理,直接用Q235好了

网友:
45号钢肯定是会更优质一些的。

网友(2022-03-25):
引用 网友B:
低碳钢的焊接性能优于中碳钢!

请问这种轴35圆钢与20无缝管焊接用什么牌号的焊条好呢?427,506,507哪种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