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含硅耐高温(150以上)的橡胶材料

楼主(2020-06-11):
有哪位大神知道不含硅耐高温(150以上)的橡胶材料有哪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氟橡胶

对,氟橡胶能达到200摄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氟橡胶能达到200摄氏度。

氟橡胶里面有硅含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氟橡胶

氟橡胶里面含有硅元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氟橡胶里面有硅含量吗?

没有成分分析这个不好说,就看各家产品是是否含有微量的硅?

网友:
氟胶确实是高温场合的优先选择。

网友C:
无痕要求?
热塑件还是玻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痕要求?
热塑件还是玻璃?

不是,我们用在辊筒上,长时间温度150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我们用在辊筒上,长时间温度150

150度不算特别高,关注你为啥不能含硅?

网友:
氯化丁基橡胶的耐热性与硫化体系有关,一般氯化丁基橡胶,长时间使用最高温度为130-150,无空气时为 160-170 度。

网友(2020-09-17):
长时间150℃很难的,滚筒一般还有硬度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