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问题

楼主(2020-06-11):
最近用SW2018,画工程图时总是默认投影类型为第三角度,在系统选项——显示中修改也没有用,用软件自带工程图模板也没有用,就是改变不了,求助社区大侠帮忙,先谢谢

网友:
工程图模板里面 右击,属性里面有第一和第三视角

网友(点评):
对,要在把工程图模板设置为第一或第三视角

网友:
模板属性,在模板里面改。记住一点

网友:
模板里也需要 设定视角

网友:
改好参数另存为drwdot模板格式不好吗,我从来不用软件带的模板都是自己创建

网友:
在首选项里面设置,可以使其生成默认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