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同步带往复运动,打印产生偏差

楼主(2020-06-11):
        各位大佬,设计了同步带往复循环机构,采用步进电机控制,用于打印标签。在测试过程中发现,控制标签纸一直往前走同时进行打印长宽均为1.3mm的黑色方块时,效果OK。但是如果控制标签纸先前进30mm再回退30mm,然后开始往前走纸并打印时,发现第一行的黑色方块只有1mm宽,后续就变正常了。初步怀疑是,在同步带前进再后退时,在马达启动瞬间有0.3mm的空走距离,纸张是没有往前运动。请问下这段空走距离,是不是由于同步带在往返运动时,由于齿间隙产生?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导致?

        由于第一次设计同步带,所以一直找不到原因,求助求助。

网友A:
有可能是传动间隙引起的。另外,回退时是否同步带传动要反转?

网友B:
这个一般应该是间隙问题。所以在编程时要把间隙的影响去掉。

网友:
30mm 1:1打印出来,基本不是30mm ,会有偏差。,

网友:
第一次设计同步带就做主管设计师啦?你主管领导怎么说?是间隙造成的又如何?难道做机械的你能解决困扰机械行业多年的传动间隙这个问题?据说谐波传动可以做到零间隙,要不要试下?你不如拆台打印机,看看它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C:
自己设计做打印机,先支持一下。之前有接触过HP的打印机生产线,提一点建议:电机(即使时小型直流电机)的尾部都有编码盘,直线运动轴,同步带驱动的,也有光栅尺。这就是有精度的地方都做到了闭环控制。可一台喷墨打印机才买几百块,这些小零件也许是批量成本控制的好,和工控用的不可比,但精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传动间隙引起的。另外,回退时是否同步带传动要反转?

回退的动作是通过同步带带动辊轴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应该是间隙问题。所以在编程时要把间隙的影响去掉。

目前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让软件增加误差补偿,今天和同步带厂家联系,建议采用圆弧齿形同步带,说是精度控制比较高。

网友(点评):
圆弧齿同步带精度是高些S3M、S5M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设计做打印机,先支持一下。之前有接触过HP的打印机生产线,提一点建议:电机(即使时小型直流电机)的 ...

感谢兄弟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看来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直接让软件增加误差补偿,今天和同步带厂家联系,建议采用圆弧齿形同步带, ...

软件解决的方法很多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退的动作是通过同步带带动辊轴反转。

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效果的话,就是带传动的正常现象了,控制要改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是不是这样的效果,如果是这样的效果的话,就是带传动的正常现象了,控制要改下就可以 ...

是这样的现象,兄弟你的意思是带传动的时候,往复运动启动瞬间都会有一段空走距离。软件进行补偿控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现象,兄弟你的意思是带传动的时候,往复运动启动瞬间都会有一段空走距离。软件进行补偿控制解决 ...

网友:
就是相当于打印做了一个偏移,就和你现在出现的现象一样,后面都正常,意思就是前边那一段设置成非打印区,但是实际打印的时候打印头要移动到那。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过优化你现在的机构和控制系统能好转的。

网友:
电机的迟滞现象

网友E:
除非同步带传动扭矩比较大,或者同步带没有张紧,否则同步带传动回程间隙的可能就比较小了,因为它本身需要张紧才能工作,同步带跟同步带轮是紧紧压在一起的,不至于有太大的回程间隙,这跟齿轮的齿间间隙不一样。当同步带选型不太合适,而传动扭矩比较大的时候,它会被拉伸(整带变长,齿形弯曲),这也可能导致出现短暂传动滞后,结果类似有间隙,但根本原因不是“间隙”。

另外,是电机直驱同步带?如果有齿轮结构,先排除齿轮结构的间隙。
还有,考虑电机自身是否存在丢步问题,出现丢步,一般偏差会越来越大,我们都是通过每个循环“回零”解决。

如果仅是反向的第一个有偏差,且总是这个偏差距离,最简单的,软件进行反向补偿即可。

网友(点评):
这才是真正的做结构做传动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除非同步带传动扭矩比较大,或者同步带没有张紧,否则同步带传动回程间隙的可能就比较小了,因为它本身需要 ...

赞同楼上意见

网友:
有没有考虑对同步带传动设置防松措施,当长期使用同步带会产生松动的!

网友D:
梯形齿侧系
最好选圆弧齿,精度高些

网友(点评):
师傅你这个是PDF版本吗 是哪类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梯形齿侧系
最好选圆弧齿,精度高些

机械设计手册 成大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