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批量出工程图/装配图快速出图

楼主(2020-06-12):
大家好我是新人
   请问大家Inventor批量出工程图/装配图快速出图,我是在软件中直接设计装配自动机,也就是三维装配图以画好,但是出工程图一张一张图太慢了,请问这个软件有没快速出图的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
只能一张一张的出图,没有批量出工程图的快速方法

楼主:
这样的速度太慢了,不知道开发者如何想的,郁闷

网友(点评):
这个锅可甩不到软件开发者头上.........

网友:
https://jingyan.baidu.com/article/574c521944bc536c8c9dc16f.html

网友:
楼主你是真的不知道工程图是啥玩意儿吧。。。工程图的存在意义是什么?

网友:
有批量导图功能的,但一般这种功能都是用插件搞出来的。

网友:
我就想知道批量出的工程图,您能放心直接去机加工吗!

网友A(2020-07-17):
工程图绘制中 有的需要局部放大,有的需要局部剖视,有的需要半剖,有的全剖,还有断裂,向视等等多种绘制方法,机器软件是死的,无法像人 一样,即便是人,每个人出图水平 习惯都不一样,如何保证出的图是完整清晰得?一张图中可能一个视图或者多个视图去表达零件,甚至需要多张图纸去表达一个零件。这些软件如何能做到。楼主实际上需要的不是工程图,需要的是一个配套的无纸化智能加工车间,只下发三维模型不出二维工程图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绘制中 有的需要局部放大,有的需要局部剖视,有的需要半剖,有的全剖,还有断裂,向视等等多种绘制 ...

所以,楼主自称“新人”,因为他还没想到这些...

网友C(2022-01-12):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自称“新人”,因为他还没想到这些...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做了一个大的类似于工厂设计,主视图,剖面图,断面图都比较大,有没有办法,将他们分开放置在不同的图框里?

网友(2022-03-25):
我还嫌一顿顿吃饭太麻烦了,不能一次吃出来一年的吗?

网友(2022-08-30):
谢谢老师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做了一个大的类似于工厂设计,主视图,剖面图,断面图都比较大,有没有办法,将 ...

原来以为这有点儿天方夜谭,心血来潮去试了一下,还真的可以。
在一个图纸文件里,建多张图纸,然后从左侧的模型树里面拖动视图到想要的图纸就可以。效果如下图,Invento r版本2022.从图纸1调整剖视位置等,其他图纸的相应视图均能够正常更新。目前就试这么多,未发现异常。

网友(2022-12-07):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我干这个事情有8年了,可以做到各种结构遴选出来后自动建模,自动出工程图,但工程图需要稍微整理一下,如果你的结构固化好了,只是尺寸变化,那么可以做到秒出图,如果同时需要更改零部件的属性名称等,修改部分工程图图纸视图明细等,需要几分钟!不要问我怎么弄的,商业秘密,我也不会告知,我只能告诉你,这是可以做到的,抱歉!

网友(2023-03-22):
引用 网友B:
所以,楼主自称“新人”,因为他还没想到这些...

陈老师,我想问下,工程图总装,国标序号要求顺时针或者逆时针顺序填充编号,IN要怎么设置可以这样标序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