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比的定义

楼主(2020-06-12):
材料力学里面挠度λ=μl/i,如果是不规则截面的细长杆,会有xy两个方向的的回转半径,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是根据受力方向来选取合适的回转半径还是不管什么情况都选择最小的那个回转半径?

网友:
选择最小的。因为细长比就是为了让结构在自身重力影响下变形不大。

网友:
这是算最小极限长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