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螺旋线出了3D模型的轮廓?

楼主(2020-06-12):
如图所示,我建一个锥体零件的螺纹,锥体锥度是1:4,外螺纹大端大径是66.675,外螺纹小端大径是47.625,螺纹螺距是每英寸5.080,外螺纹锥部长度76.2。

为什么插入螺旋线之后,螺旋线跑出了锥体的轮廓?

网友:
你这可不是1:4

楼主:
(33.35-23.82)*2/76.2=0.25=1:4

锥度:  圆台直径差/圆台长度。

网友(点评):
概念是对的,但是小数点位少了,再换成角度误差更大了

网友:
果然不是1:4

楼主:
你从哪里看不是1:4?我算下来就是1:4,是不是我算错了?

网友A:
你查手册看啥是锥度,啥是斜度,然后再不会你CAD画出完整三角形看看到底是多少,我认为你算错了,至少保留三位小数,斜度是1:3.998,你这个是螺纹底径,所以三维模型是不是缺料了,直接画成底径锥了?

网友:
14.25°写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查手册看啥是锥度,啥是斜度,然后再不会你CAD画出完整三角形看看到底是多少,我认为你算错了,至少保留三 ...

草图是旋转用的草图。

锥度和斜度的概念没有错。晚上我把数据截图贴上来。

楼主:
你算下来是多少?

网友:
你把锥形螺纹线 调成7.129 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对调成锥度的一半就对了。

网友:
SW标注符号里里没有锥度的符号,可能老外不怎么用这种表达方式,软件翻译商也没按国情翻译,把母线与轴线角度都翻译成国内所想的锥角了

网友(点评):
太聪明了!我今天晚上发现的确是锥角的一半,也就是半锥角。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可能就是翻译不准确带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算下来是多少?

软件的角度是母线与轴线的夹角

网友:
小端和大端没有和数模的斜面匹配上,按数模的锥面调出来。

网友(点评):
应该是12#社友说的原因。

网友:
锥度1:4没错的,斜度1:8

网友B:
角度应该是14.25/2,螺旋线的的角度应该是螺旋线和中心轴线之间的夹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角度应该是14.25/2,螺旋线的的角度应该是螺旋线和中心轴线之间的夹角吧

可能还是英文翻译的有问题,如果是螺旋线和中心线的夹角7.125°就对了,可是,对话框偏偏是锥度,这就很容易让人填写14.25°,结果就错了。

网友:
这个也很正常的,毕竟老外和咱们的表达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通常是一个单词就表达各种相关的东西,没有中文表达的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