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锻模具R角过渡如何修磨?

楼主(2020-06-12):
图为热锻下模,当中有4条半圆筋,用来打零件的半圆沉孔。模具的4条半圆筋口部要求R1Max过渡,请教用什么工艺可以加工出均匀的R过渡?
下面的二张图是打成的成品,一个是自制件,一个是样件。样件的R角过渡均匀饱满。

网友A:
喷丸

网友(点评):
谢谢高手指教!再请教个问题,模具半圆筋与大圆过渡现用R0.1过渡,打出来的孔二侧边过渡R不饱满。是否这个模具R过渡应该取大一点会好一点。图纸要求这个R0.5Max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喷丸

如果想R角均匀,要么全直边,要么电火花加大R角。全直边会严重降低模具寿命,因此建议电火花加工R角。手工打磨注定很难均匀。

网友:
这种为啥不用CNC铣出来,这种是外R角,又不是清根,可以干出来的。

网友:
进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