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各位大佬,关于电能转化为机械能的装置

楼主(2020-06-12):
比较常见的是电动机,电磁感应貌似也能做到机械运动,有没有其他可以电能转为机械能的装置呢

网友A:
电能——磁能——机械能,比如电机,电磁铁
电能——内能——机械能,比如电热壶嘴喷出的蒸汽可以推动玩具风车(太浪费了)
电能——光能——机械能,比如模拟光子撞击试验
电能——化学能——机械能,比如三星手机电池是可以爆炸的

核能理论上也能作为中间能来加入转化过程,不过没研究过,就不瞎bb了

网友B:
压电陶瓷片,可以震动发声;
电转换为激光,用于切割、清洗、焊接等;
电--磁转换,直振送料;
半导体制冷片,可用于做小冰箱;
电击理疗,绑在插进穴位的针头上,连你的肉都能感觉到跳动!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能——磁能——机械能,比如电机,电磁铁
电能——内能——机械能,比如电热壶嘴喷出的蒸汽可以推动玩具 ...

感觉实用的还是只有电磁机转换额,其他的在实际应用中就不常见或者说不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电陶瓷片,可以震动发声;
电转换为激光,用于切割、清洗、焊接等;
电--磁转换,直振送料;

大佬可以详细讲讲你说的电磁转换有哪些机械装置,或者说机械结构吗

网友:
不通电?凉了,翘起来;
通电?热了,耷拉下来。

猜猜是啥玩意儿?

网友(点评):
热保护继电器里面的双金属片有类似功能。

网友(点评):
哈哈,热水壶烧开了就会断电,好像也是同一种吧。

网友:
这种电能转机械能的不是很多嘛,电动机等等。。。

网友:
潮汐,风力,虹膜渗透,牲畜能,人力,化学……念动力,宇宙射线,暗物质,太阳风,行星重力,……不设前提的问题,就要回答不计后果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