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阀门名称

楼主(2020-06-12):
介质流向:从上往下;介质为R32冷媒。画圈圈的地方是什么阀门,查标准件都没找到。

网友:
最简单的闸阀?

楼主:
我看标准件 两头都是法兰接口的,这会不会是非标定制的

网友:
这个是另类标准的氨或氮,制冷设备等行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另类标准的氨,制冷设备等行业的

制冷行业的阀杆很长,这个不像。

网友:
简单的截止阀吧?

网友:
这上面应该是接的压力表之类的测量仪器吧。我们叫多功能仪表阀。1、有时候介质是水或者油的时候管道内有一部分是空气测量不准确,给测量仪器释放空气。
2、假如测量表损坏了,把这阀一关然后更换仪表。

网友:
这不就是针型阀

网友:
其实就是个截止阀,只不过你得看这个是多少公斤压力的。
这种阀,有丝接的,有焊接的,都是标准件。

网友:
好像是高压针阀,或者是高压截止阀

网友:
这个好像就是普通的手动阀门。

网友:
这就是针芯阀吧,也算是截止阀系列的,两端锥扣链接,还有带取样口的型号的

网友:
同意是针阀

楼主:
是内螺纹针型截止阀。

网友(2020-07-27):
感觉是两边丝口的针型阀,也可以叫截止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