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键槽求指导

楼主(2020-06-12):
图片是电机的轴伸尺寸,我想把链轮直接装在轴上直接驱动,不用联轴器。成品链轮没有厚度能到70的,我想用宽度45的链轮,但是键会露出来一部分,正常应该怎么做。请各位大侠指导。定做非标链轮时间来不及。

网友A:
漏出来就漏了,你以为是nai漏出来啊,只要对你动作没影响就好,强度来说已经够了,没必要多加工就为了盖住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好办呀,你怕有问题,先装个隔套不就好了,

网友:
不影响呀

楼主:
像这样键露出来符合规范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漏出来就漏了,你以为是nai漏出来啊,只要对你动作没影响就好,强度来说已经够了,没必要多加工就为了盖住

有道理

网友:
能用但不符合设计规范,可以加隔套或者加一个锁紧压盖

网友:
露出那部分增加个套子美观一下吧

网友:
1、加衬套 2、将电机轴加工短

网友(点评):
绝对不要加工电机轴!!!

网友(点评):
哈哈哈,大哥,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链轮宽度比轴伸短,不影响,链轮还需要做轴向定位。

网友:
加个压紧盖和抱紧环或隔套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这样键露出来符合规范是吗

不影响使用但不美观

网友:
不影响
回转部位都是需要护罩的,整个护罩一起罩起来就OK
不过要小心运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出现的轴向窜位

网友B:
在链轮的凸台外圆,键槽上方和其余两个方向(120°方向),从外圆向内孔钻攻紧定螺孔,防止链轮轴向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链轮的凸台外圆,键槽上方和其余两个方向(120°方向),从外圆向内孔钻攻紧定螺孔,防止链轮轴向移动。

选有螺孔的链轮型号就好了,选链轮凸台外圆有两个螺孔的,不用再加工的

网友:
顶丝锁一下没问题的。

网友:
看清了。加隔套就可以了

网友:
不行就用涨紧套,靠涨紧的摩擦连接方式。

网友:
没关系,要求太高

网友:
多出来的磨成轴直径一样,车个套遮住,哈哈哈

网友:
套筒+轴端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出来就漏了,你以为是nai漏出来啊,只要对你动作没影响就好,强度来说已经够了,没必要多加工就为了盖住

简单直接粗暴,又能说明问题

网友:
正当加个轴向限位抱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