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一个加热模具的问题,请大家指点下

楼主(2020-06-13):
    大家好!新人对一个加热方面的问题,一直找不到相关的资料,向各位师傅请教:我想把一个铜块(长宽高200X25X25)在室温25摄氏度2分钟内(预定)加热到200度 ,计划用直径10mm的嵌入式加热管,需要多大功率的加热器?铜的比热容是0.39×10^3J/(kg·℃) 因为类似的计算有好多个,能否提供公式?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先算铜从25°升到200°所需热量:比热容*质量*175°
所需热量就是发热棒的热量。
由发热棒的热量:Q(热量,单位焦耳:J)=p(瓦:w)t(秒:s),代入时间t
算出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算铜从25°升到200°所需热量:比热容*质量*175°
所需热量就是发热棒的热量。
由发热棒的热量:Q(热量 ...

这样是否得考虑相互间热传导效率,然后铜块散发出去的热?
因为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我计算得到的功率是637瓦。也就是说,如果工机到正常可以生产,需要预热2分多钟,这对于一般小工厂来说能否接受?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是否得考虑相互间热传导效率,然后铜块散发出去的热?
因为在不考虑这些因素的情况下,我计算得到的 ...

必须是要考虑到的,算出来是600w,那就选用1200w好了,1分多钟达到。但是这么小一根铜棒,总感觉不用了600+w这么大的发热棒,会不会算错了。。。

网友B:
是这种加热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加热模具吗?

不是,是包装机上的封口的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要考虑到的,算出来是600w,那就选用1200w好了,1分多钟达到。但是这么小一根铜棒,总感觉不用了60 ...

计算应该不会错,算了三遍都一样

网友(2022-04-22):
Q(热量,单位焦耳:J)=p(瓦:w)t(秒:s),代入时间t
计算出620W,如果没有保温环境中加热,热效率估计70%,用800W比较合适。选用  胜群电热生产的加热棒: D10*200mm,220V800W, 一个模具安装一支加热棒,可以实现2分钟内从室温加热到200度。

胜群电热

网友:
单侧加热就行,其实也可以用铝的,我们之前做的封口就是用铝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