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传感器应用案例图片寻求

楼主(2020-06-13):
哪位社友用过拉线传感器,有安装和应用方式的图片最好了 十分感谢

网友:
用过赛思的。。

网友A:
前段时间刚用过他家的,发货挺快。
http://www.imcortech.net/imcortech_Category_3680249_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刚用过他家的,发货挺快。
http://www.imcortech.net/imcortech_Category_3680249_1.html

感谢

网友B:
是这种传感器吗?

网友:
拉线传感器也叫拉线编码器,是由拉线盒和编码器(光的,磁的,旋变或者其他原理)组成的,这种传感器的核心的拉线盒的质量,因为拉线盒里的走线发生错位将导致测量误差值的精准度,拉线盒里是由各种机械零部件将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的,拉线材质,线盒里的紧密齿轮的衔接都会影响测量结果,所以拉线盒的耐久度问题应该考虑,拉线传感器主要用在外围没有其他位移传感器的安装工位的场合,比如最典型的就是移动的工程车辆,车辆里大量采用液压部件需要精确反馈位置 。最后,如果能接受4-6周交期我这边可以给提供德国产拉线传感器

网友:
给大家来几张

网友C:
太长的拉线  对安装要求比较高,用过上海时易 的,485 通讯,用了好几台结果通讯延时太大,最后换了

楼主:
十分感谢,答疑解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种传感器吗?

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长的拉线  对安装要求比较高,用过上海时易 的,485 通讯,用了好几台结果通讯延时太大,最后换了

多谢

网友:
拉绳传感器,主要看测量行程、测量精度及电气接口。安装方面,基本上都是要求钢丝绳拉出的出口位置要水平,减少钢丝绳的摩擦,如果拉出不水平的话,可以装个导向轮 (如需相关咨询或是资料可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