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钢板变形问题

楼主(2020-06-13):
工艺小白弱弱地问大佬一个问题:工件是是300mm*300mm,厚度10mm的7075铝板(生产用来做模具),需要多次(300次以上)升温到190-200度,然后再冷却。想用在表面喷雾化的水让它快速冷却,这样是否很容易变形?

楼主:
冷却到手可以拿的温度,四十度左右

网友A:
肯定会变形,但是变形后可以矫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变形,但是变形后可以矫平

大佬,请问有什么矫正办法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请问有什么矫正办法呢

http://www.arku.cn/why-roller-leveli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arku.cn/why-roller-leveling.html

有用!感谢大佬

网友:
300次,次次都校平么?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表面雾化冷却极易使零件材质表面硬化,最好是使用油淬冷却。

网友(2020-11-17):
我们公司有HCP5A83精铸超平铝板,可耐300℃高温,恢复常温后平整度及硬度等保持不变,,,可+v17801055004详细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