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变工件转速消除磨削振纹的原理?

楼主(2020-06-13):
轴类零件,磨削出振纹时,改变工件转速经常能消除,

请教,为什么改变工件转速能消除磨削振纹?改变工件转速改变了什么?激振力频率?工件固有频率?

网友:
改变了作用力的频率,零件固有频率没变,可以避免共振。
固有频率是跟质量,体积,形状有关
我认为是避免共振

楼主:
|badboy0415发表于 06-13 12:31改变了作用力的频率,零件固有频率没变,可以避免共振。

固有频率是跟质量,体积,形状有关

我认为是避免共振
激振力是工件不平衡产生的离心力?

网友:
振动是存在环境中的,即使没有进行磨削,磨床启动了,这些振动就存在了。恰好某些振动频率跟工件的共振频率接近,引起磨削振纹。产生这些振动的可疑部件有安装在旋转部件的轴承,传动的皮带以及液压部件等。

楼主:
为什么改变工件转速能消除磨削振纹?改变工件转速改变了什么?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6-15 14:03振动是存在环境中的,即使没有进行磨削,磨床启动了,这些振动就存在了。恰好某些振动频率跟工件的共振频率接近,引起磨削振纹。产生这些振动的可疑部件有安装在旋转部件的轴承,传动的皮带以及液压部件等。
改变工件转速改变了什么?激振力频率?工件固有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变工件转速改变了什么?激振力频率?工件固有频率?

首先明确激振力频率和固有频率的概念,你自然知道答案

网友:
至于你们说的关于改变转速的说法,都很有道理,我补充一句,首先与机床自身条件有关,动平衡是否足够好,机床各项精度是否精密,各传动及转动部分之间的间隙,都会出现当转速变化产生不平衡量的因素,所以,如果一定要归纳到一个振动频率中的话,我倒是感觉激振力频率,有的。因为一定会有不平衡量

楼主:
|我爱大连短发表于 06-16 16:41至于你们说的关于改变转速的说法,都很有道理,我补充一句,首先与机床自身条件有关,动平衡是否足够好,机床各项精度是否精密,各传动及转动部分之间的间隙,都会出现当转速变化产生不平衡量的因素,所以,如果一定要归纳到一个振动频率中的话,我倒是感觉激振力频率,有的。因为一定会有不平衡量
如果是激振力频率,而磨床工件转速只有约100转/分,换算成频率就是约2赫兹,按共振理解,工件固有频率才2赫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激振力频率,而磨床工件转速只有约100转/分,换算成频率就是约2赫兹,按共振理解,工件固有频率才2赫 ...

激振力频率,是有的,单不是唯一。我原话就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激振力频率,是有的,单不是唯一。我原话就说

产生磨削振纹的原因有两类
一类是工件发生受迫振动,
另一类是,加工参数不合理,引起工件发生自激振动。
第一类的振动是存在环境中的,即使没有进行磨削,磨床启动了,这些振动就存在了。恰好某些振动频率跟工件的共振频率接近,引起磨削振纹。产生这些振动的可疑部件有安装在旋转部件的轴承,传动的皮带以及液压部件等。
第二类,是加工时的作用有周期性的变化,其频率吻合了工件的共振频率,引起振纹。这类的振动可以通过调整加工的参数来削减。或者选用硬度低一点,粒度粗一点的砂轮。因为如果磨床的刚性比价差的话,用锋利的砂轮来降低磨削力,也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减小振纹。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楼主(2020-11-23):
引用 网友A:
产生磨削振纹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工件发生受迫振动,另一类是,加工参数不合理,引起工件发生自激振动。第一 ...

大侠的回复很专业,非常感谢!

网友(2022-02-08):
引用 网友A:
产生磨削振纹的原因有两类一类是工件发生受迫振动,另一类是,加工参数不合理,引起工件发生自激振动。第一 ...

以前我用过德国进口的成型磨齿机  因为换过主轴皮带  在皮带的松紧度调节的时候我们的技术人员就是靠感觉调的 我觉得老外在调的时候应该会有一个标准  因为这个直接影响主轴的转动 振纹这个东西 在检测齿形 齿向 累积精度的时候都没有问题  但是看着就是不舒服  另外 机床的使用年限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