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气动方面

楼主(2020-06-13):
用4mm和6mm的气管连接气缸,压力0.4,在输出力上区别大吗?
气管长十米左右。

网友:
输出力只跟缸径、气压有关,跟气管大小长度没关系

网友:
长度10米,你用三通连接一个压力表可以测一下。距离短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气管大小只是影响气缸动作的快慢

网友:
会有影响,只是影响比较小。但是你的长度有10米了,还是比较长的,建议还是尽量用大一点的气管,比如6毫米或者8毫米。

网友:
没有影响。只影响速度。前提是气能跟得上。

网友:
长度没什么关系,一般20缸径及以下的气缸用4mm的,不过就算用了6的也没什么大影响。可能寿命会短一点。

网友:
力怎么来的?

楼主:
统一回复,收到了,谢谢!

网友:
它们只是管路,决定输出力的最终方是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