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完实体转换钣金以后边角如何闭合?

楼主(2020-06-13):
如题

网友:
软件内这个窟窿好像是必须要有的!!!

网友:
这个处理不了的,钣金这种地方普通造型解决不了,只有通过曲面来缝补起来。

网友:
简单的图形直接用钣金画,有斜面或者不规则的面再用建模,这个缺口可以在释放槽选项中调整

网友:
板不厚的话不会有洞,但你这个可能是软件问题.

网友:
这是是钣金的工艺,没有工艺孔,SW展开报错。

网友:
必须要有工艺缺口的。

网友(2020-07-23):
这个应该没事,肯定要焊接的

网友:
看板厚,1.5以下的可以解决,止裂槽用激光加工一条线即可。超过那就没办法只能通过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