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线在工程图如何显示

楼主(2020-06-13):
社区的朋友们,在三维模型中画分割线(刻度),为什么转到工程图的时候分割的线不显示出来,只显示数字,请赐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工程图中将草图显示出来,然后转换实体引用

网友:
要么是图层得问题,要么就是线条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