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图纸显示有根轴的材料为1C60,看着像60#钢,请问各位大拿它是不是指60#钢?

楼主(2020-06-14):
国外图纸显示有根轴的材料为1C60,看着像60#钢,请问各位大拿它是不是指60#钢?
这种钢能不能车动?是不是需要磨削加工?

网友:
60#钢不高频的话,正火也就200多HBS

网友:
一般未经过热处理的钢材都不会超过HRC50,所以能车动的

网友(点评):
潜台词是HRC50以下的能车动

网友(点评):
差不多这样吧

网友:
要不要磨削加工,要看零件图上的要求吧?

网友:
可以车动的,一般车床SKD11的材料,真空淬火后也能干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