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拿,08F垫片适合多大厚度范围的?

楼主(2020-06-14):
08F垫片适合多大厚度范围的?有5mm这么厚的吗?0.05mm、0.02mm的还能加工吗?

网友:
0.05mm、0.02mm的够呛。

网友(点评):
这么薄的,没见过08F的。见淘宝上有卖这么薄的铜皮。

网友:
你要多厚就有多厚,关键看你用在哪里,是否必要这个材料。太廉价的材料,厚度规格少

网友:
塞规的厚度多少都有,不过要是工作中用的垫片,一般0.1mm的就是比较薄的了

网友:
过去薄的就用镀锌板,再薄就使“铜皮”。我们有个隔壁企业是搞金属压延的,他们工人沟通一下就能压一卷回来用上一阵

网友:
08F的硬度很低,韧性极高。在调整装配精度中也用到非常薄的垫片,你这个垫片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补偿制造尺寸偏差或有意调整装配尺寸的地方

网友:
50丝以下的都特别少,很少能找到,即使找到也要花大价钱来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