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型材的孔能不能冲出来

楼主(2020-06-14):
这种型材中间需要加工出φ13的孔,目前加工工艺是摇臂钻钻的,效率有点低,能不能利用液压机或者冲床冲出来

网友A:
这个要先看机器的加工能力,10mm厚板用冲床加工起来费劲。这个零件的材质要求是什么?有些单位有冲床,但只能加工薄板。

网友B:
冲孔能达到公差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冲孔能达到公差要求吗

我们的产品公差没事,粗旷加工不要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看机器的加工能力,10mm厚板用冲床加工起来费劲。这个零件的材质要求是什么?有些单位有冲床,但只 ...

是的   铝的冲不好冲,中间还悬空,不知道咋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铝的冲不好冲,中间还悬空,不知道咋冲

塑料件,不能冲吧?容易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件,不能冲吧?容易裂。

铝型材  6061材质

网友D:
这么厚的板,很难冲了,适合钻削加工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厚的板,很难冲了,适合钻削加工出来!

我也觉得 现在就是钻的  就是效率跟不上产能,领导要求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先看机器的加工能力,10mm厚板用冲床加工起来费劲。这个零件的材质要求是什么?有些单位有冲床,但只 ...

主要中间还是悬空的,普通的冲模都是冲实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