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承计量和轴承质检有区别么?

楼主(2020-06-14):
我认为是一回事,但似乎计量复杂一点。

网友:
轴承计量的内容是什么?见过测量流体的质量或者体积时用计量仪表,但是轴承计量没听说过。

网友:
轴承计量标准器具检定和校准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影响因素多,涉及面广。应该是计量囊括质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