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加工螺纹有退尾和无退尾的区别

楼主(2020-06-14):
     车螺纹的退尾是为了免去退刀槽,也就是说用了退尾可以免去退刀槽,有退刀槽的就可以不用退尾。X、Z方向的退尾量数值不管是在绝对编程或增量编程时都是以增量方式指定的,其为正值时表示沿X、Z正方向回退,为负值时表示沿X、Z负方向回退。     根据螺纹标准,Z向的退尾量一般取2倍的螺距,X方向的退尾量取牙型高。
     从下边的照片就可以看出来,有螺纹退尾和没有螺纹退尾的区别

有螺纹退尾的

无螺纹退尾的

网友A:
外螺纹有退尾可以不用车退刀槽,但是内螺纹是不是还得有退刀槽呢?好像内螺纹不能少了退刀槽。

网友B:
专业性很强,咱们路上表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螺纹有退尾可以不用车退刀槽,但是内螺纹是不是还得有退刀槽呢?好像内螺纹不能少了退刀槽。

内螺纹是不能少了退刀槽的,但是也看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专业性很强,咱们路上表示看不懂。。。

所以回帖子的人很少

网友C:
还是毕业头几年干工艺的时候用一般程序编程,宏程序不会用,找时间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毕业头几年干工艺的时候用一般程序编程,宏程序不会用,找时间学习一下。

宏程序其实也不算太难,就是个逻辑安排的问题,逻辑安排好了,程序编起来就不难了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你谈论关于大连机械企业的相关信息,想必是在大连工作,我也是大连人,目前在外地就职,现阶段希望回老家工作,但对老家这边企业不太了解,不知道能否从你这边了解一下,或者加个微信聊一下,不知您是否方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我经常在论坛里看到你谈论关于大连机械企业的相关信息,想必是在大连工作,我也是大连人,目前 ...

大连这边受疫情影响,机械方面招聘的职位锐减,不建议现在回来,有机会的话,还是等到疫情过后再看看吧

网友D:
|韩寒11发表于 06-21 15:44
大连这边受疫情影响,机械方面招聘的职位锐减,不建议现在回来,有机会的话,还是等到疫情过后再看看吧
嗯,好的,现在真心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之前有朋友说连城数控、豪森设备、奥托设备公司发展还可以,不知道楼主是否了解这两家单位,还有一个大连四达高,是做飞机生产线的,跟我的专业还算有点对口,不知道楼主了不了解这几家企业,或者有没有好的单位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嗯,好的,现在真心希望疫情早点结束。之前有朋友说连城数控、豪森设备、奥托设备公司发展还可以,不知道楼 ...

都是很一般的民营企业,连成数控一直在招聘,貌似一直招聘的公司不是好公司

网友E:
刚刚做的样板,内螺纹不做退刀槽,尾牙就有披峰,每次都给QC投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做的样板,内螺纹不做退刀槽,尾牙就有披峰,每次都给QC投诉

把螺纹退尾的角度改一改会好很多

网友F:
就干这么大个东西用32或92解决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干这么大个东西用32或92解决不了吗?

愿闻其详

网友G:
对螺栓强度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螺栓强度有影响

螺纹退尾对螺栓强度的影响不大吧,还请层主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2020-09-29):
请教一下:如何通过程序把螺纹进口和出口处的毛刺清理圆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