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千分表和千分尺是一个东西吗?谢谢!

楼主(2020-06-14):
大家好!千分表和千分尺是一个东西吗?如果不是同一个东西,那么千分尺和千分表的区别是什么?各适用于什么场合?谢谢!

网友:
不是,自己百度一下

网友:
看到题目还有点懵,不知道从何说起。千分表类似于百分表,为指针类量具,触头受到压缩产生回程通过内部齿轮传动使指针发生偏转,简单理解就是 特殊的百分表,分度值为0.001mm。常见的百分表分度值0.01mm,每小格0.01mm。千分尺包括外径千分尺(又可分为两点式和三点式)和内径千分尺(只见过三点式,两点式的应该叫内径量表吧),外径千分尺可用于测量外径以及部分直线特征,内径千分尺只能测内径,没见过测量别的尺寸。千分尺读数结构分为主尺、微分筒,最小分度0.01mm,由于要求千分尺读数估读一位小数,就变成了0.001mm,其实真正的精度达不到0.001。就我的工作经历来说,千分尺一般只用于测量精度要求0.01mm的工件,公差达到0.001mm级别的通常会选择精度更高的量具,比如坐标测量机、轮廓仪、影像仪、干涉仪等等。
千分表的示值是相对于初始位置,即相对于自然状态下。千分尺量的是绝对尺寸。
千分表的应用也很广泛,可以看跳动、如果配备合适的触头也可以量凹坑深度之类。
水平有限,欢迎各位大侠指正、补充。

网友:
你查淘宝吧,看看上面的样式
尺,像是卡尺,卷尺都是尺
表,一般都是有像手表,千分表,百分表的样式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真好。

千分表和千分尺虽然一字之差,但是使用场合和测量内容完全不一样。先看看图片,模样长得都不一样。

这是千分表。

这是千分尺。

两者的使用场合和测量内容,自己动手查查资料,学习一下,自己动动手就能记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问题问的真好。

千分表和千分尺虽然一字之差,但是使用场合和测量内容完全不一样。先看看图片,模 ...

千分表不对吧,不是应该是那种带个吸铁石的那种校表吗?

网友:
最简单的区别就是,一般表是用来测量动态物体的特性的,而尺是测量静态特性的工具。

网友(点评):
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千分表不对吧,不是应该是那种带个吸铁石的那种校表吗?

那是表头,表座是你说带吸铁石的。

网友:
差别太大了,如图千分表和千分尺

网友:
首先这当然是不同的东西,当然作为机械专业人士,光知道这是不同的东西还远远不够